缺电或电压不问小电压短 维修方法

楼主(2011-04-22):
缺电或电压不问小电压短 引起的掉电 各位大虾都是怎么快速而准确的判断及维修的
掉电

网友:
想知道的 都来给我顶下 让高手进来

网友:
还有 示波器怎么查时序 知道这个 以后掉电修起来就方便点了 比如掉电我想知道那个电压或信号先掉下来 这个用万用表就没法查 只能用波波 解答下呗

网友:
咋没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