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GL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22):
昨天接了个华硕X50GL开机上电上到0.33或者0.40就掉电·问了客户说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用电源就掉电,结果我试用的时候用单独用电源有时候可以亮下机器然后就突然掉了在开机就直接掉,待今天解决,

网友:
开关脚电压低电平  造成的

网友:
哦··楼上兄弟这机器你修过?···不过我刚刚修好了·是CPU的上管有问题···刚刚换掉了···现在开了好几次都不掉了··等下在测试下·

网友:
·用40多分钟就掉了··看来等下那几个管子都得换掉,华硕的机器掉电的问题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