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高压去保护

楼主(2011-04-22):
三星T220坏了一个灯管,不想换,必定有风险, 高压板主芯片是。SEM2006如何去保护

网友:
把坏灯管不接,找一只灯管装在机器里面,还是四支灯管,就不用去保护了。

网友:
2楼  就不怕它坏坏吗 这个危险好像有点大额

网友:
职业道德 还是还灯管的好 不要瞎搞。

网友:
只要机器修好,不影响客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2011-05-23):
还是换了好..怕承担风险就给别人做..自己稍微赚点差价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