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笔记本液晶屏

楼主(2011-04-22):
LED笔记本液晶屏暗屏如何检测是屏问题还是LED灯条问题,有没有什么检修工具?

网友:
同问,还有就是怎么才能测LED屏,就是测屏的显示效果,有没有坏点之类的?

网友:
LED 屏暗 多是屏线 或者 供电的问题

网友:
LCD 才有灯管         ,。

网友:
液晶屏好像也有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