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花屏本本!

楼主(2011-04-22):
客人说用着用着,突然白屏,重启之后就这样了。注:外接显示器不花!

网友:
- 这是显卡花屏了。 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花的怎么没有规律绝对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估计不行了

网友:
竖条花屏不是屏线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大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现象,屏本身坏了,不是屏电路的事,必须换屏才能好的。

网友:
换个屏  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先换个屏幕,在显卡吧

网友:
显卡几率高点

网友:
先换屏试试然后再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