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nx6330 显示问题

楼主(2011-04-22):
惠普COMPAQ nx6330  显示问题

现在是显示如下图:

(开机时是四边先慢慢出现一圈白圈,随后慢慢出现很暗的登录界面

最后出现桌面,但是显示的很不清楚  好像用8位显示一样  根本看不清楚)

屏是 B141EW04 30片插 1280*800  宽屏

但是,外界显示器一切都正常

怀疑是屏出问题了 请教各位师傅给点指导 谢谢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也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是 屏的 问题!这样的问题 我遇到 2台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换屏呗  这有啥问的

网友:
明显屏坏了呀你换个就好了

网友:
   先换动动排线。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换一条实在不行就换屏。。。

网友:
用点屏工具单点下屏就知道是屏线还是屏了。

网友:
屏的问题,遇到过两三个都是换屏解决,好像这个问题HP 的6125也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