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跑25,断电更正

楼主(2011-04-22):
ABIT 板子,跑25断电,后来不插内存也断电,更正下开机五秒断电,,是短路!!!
断电

网友:
短接绿色线来测试电压

网友:
强行加电你是找死呢,2楼的净扯淡,短路的能强行加电么?不懂别乱误导别人,触摸下板上的芯片看看有没有发烫的,短路的是不太好修,要一点一点查,但是别强行加电,在断电的时间内查下电压,断了再开接着查

网友:
强加电,让我把电源IC烧了,,,还12V短路了,,血的教训

网友:
都快显示了掉电 我觉的应该主要查北桥旁边的电容电感等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