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1-04-22):
G31M-S主板不跑码 CPU上管有12V供电,下管没有电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G31 一般都是北桥把CPU电压拉低了,加焊桥一下,电压上去就好了,如果还上不去,就没有其它方法了    还有不要忽略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没U供电  上官有供电 控制没电压?

网友:
楼主应该先确定其他供电正常不

网友:
各路供电正常 ,CPU电压才会出来

网友:
你上的是多大CPU啊

网友:
这|板|的|话|一|般|是|那|个|WW1的|小|芝|麻|管|坏|。你|看|下|板|。正|常|好|像|是| 12V 12V 5V

网友:
先查南北桥内存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换主从电源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