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电路中慢慢前行,想了解ACPI6种状态下的电压?

楼主(2011-04-22):
到浙江也有近两周了,电路基础也有了一些进步,拆装机的速度还需要很大的提升。想知道ACPI
S0——S5这6种状态下都有哪些电压,不知道哪位朋友能告知,谢谢!

网友:
线路图里有自己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再具体一些嘛,图纸里有,你是说上电时序还是……

网友:
你自己研究吧不同的主板不同

网友:
S5就是待机电压,SO就是常开电压,

网友:
S0 S1 是正常电压  其余都是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