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vidiA的集成桥,如何做BGA成功率高呢?

楼主(2011-04-22):
一个nvidiA的集成桥mcp67m-A2,如何做BGA成功率高呢?
用的是0.5的珠子,PCB板上的点也很小,做了几次了,都未成功。求助基地的大哥。。。。。。给点好建议吧!谢谢!!!

网友:
上部温度低些,下部高些,且上部风嘴离芯片远些

网友(点评):
好 精辟 有同感 师傅你 基础扎实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上部温度低些,下部高些,这是一定的。哎做了一次还是不成功。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BGA? 做上去没什么难度吧 正常做就可以。

网友:
这个难度也不算高啊   我就是灌胶的做不好  其他还真没遇到什么难度

网友:
加焊时芯片上放个铜片试试

网友:
做不好是 那里做不好啊?焊不上去,还是歪一边还是变形?

下温区可以适当顶起主板防止板子凹下去跟芯片焊接脱离

网友:
如果芯片是无铅的就改成有铅珠,这个mcp67m-A2很娇的,做无铅的温度高,挂得快

网友:
一定要把温度调好,不然好容易爆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加块铜片有什么好处,是更好的控制温度?还是加了点重量。。。。。。还是从来没焊歪过的,中间的点似乎有几个没接触到。

网友(点评):
加铜片或者也可以用高温胶纸在核心上挡一下,是为了防止上部热风的高温直接吹在核心上,等于是给核心加了个保护罩

网友:
锡珠的间距才是关键数字,你没有说,光说锡珠大小有什么用?如果锡珠大小不合适,当然不会成功。另外0.8mm间距的BGA确实很难做,太小了,如果上面有助焊剂,更不好清理,总之有一定难度。

网友:
你确定是那芯片坏嘛,有人多机器是CPU坏掉  尤其是这集成桥的

网友:
主板变形了 先校校主板

网友:
对这种集成桥,珠子用的是很小的,钢网是0.8mm间距,本我用风枪吹下就亮了,可这是职业道德问题,不能就这样就教给客户的。这种桥加焊也用不了多久,没办法重做,这回头大了。。。。

网友:
MCP67的用有铅的珠子植应该很好植的。还有是不是你的板子变形了才没有做好的?

网友:
三温区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芯片也没什么难做的啊 就按普通桥做好了   只要不让板子变形了   用基地的ATI芯片的曲线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焊盘清理也是必须的,要清理好,上面的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加热的时候观察 看芯片的锡球发亮 就停掉加热

网友:
PC板,有轻微的变形了,中间总是不太接触得到。明早结合大家的建议,在做一次,希望能成功。谢谢各位。。。。。。

网友:
用锡纸做好散热把上部温度调低点,就可以了当然了还要注意保护硅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