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 烧行管 换后一灭一亮 已修复了

楼主(2011-04-22):
三星788显示器 开始故障不通电,拆机测量行管烧了 ,接着测量主电源电压 ,手一哆嗦,dp940c的1-3短路dp940c炸掉 保险炸掉,dp940c  3脚接的稳压二极管短路,换掉940c后 没装3脚的稳压二极管,保险换60w灯泡,行管换掉,通电测试,二次没电压,3脚电压一直跳变,看论坛的有让断开,3脚电压看看电压多高,断开3脚后测量60多v,断电焊上3脚的时候 大电容没放电,940 3脚电压高了 ,940又坏了 ,继续换个新的940c,3脚电压继续跳变,顺着4脚fb 查发现4脚连接的电阻R609 60多k。看颜色是个47k的电阻,换了个47k的电阻,换上后3脚电压还是跳变,指示灯不亮,再论坛找到图纸后,发现是470欧的电话 ,没找到470的电阻找了个330的电阻,通电后好点了 ,60w的灯泡亮一下灭一下,显示器指示灯,亮一下 灭一下 ,继电器也是不停的跳,因为开始故障时烧行管 ,就把行管前面的电感L501 去掉,故障依旧,灯泡闪的不频繁了 ,然后二次的二极管挨个断开 ,断开14v 跟50v的时候不能开机 ,断开80v 7v -14v 的时候没变化,我是挨个断开的 ,没找到原因,就怀疑是不是940c 4脚fb上的电阻小了 ,就又串了个330的电阻,通电后没变化。自己分析 ,去掉L501 后行应该不工作了 ,应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了 。帮忙给

已经修复了 ,灯泡一闪一闪的 ,直接上保险后 就好了 。

看看是那得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三星的机子,很多不能用假负载测试。

灯泡一亮一灭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等了一天终于有人回复了 ,就是看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