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充电问题

楼主(2011-04-22):
怪问题 适配器电池一起用就可以充电 但扒下适配器再插就不能充电 没有电流 电流指示灯一闪一闪 测 PO5 G脚18V 正常5V PQ8 G脚5V 一起用是18V 这两G脚通PQ17 无奈 已经换过 MAX8724 PQ5 PQ8 PQ17无有 换不了 求解
联想

网友:
检测电阻及相连的线路正常不

网友:
拔下适配器再插上 测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故障,没有检测有适配器电压输入。

网友:
适配器电路慢慢在检测下

网友:
重点看EC检测适配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