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800GT-GD3点不亮

楼主(2011-04-22):
高手们帮我看哈现在要杂搞了    逸彩9800GT-GD3点不亮   工电是正常的  GPU也加焊过了 杂就是不亮  给个思路啊  谢谢了   我在线等你们啊

网友:
看看三基色啊

网友:
刷个BIOS 这种显卡有的是BIOS坏了

网友:
哎  可惜我这没编程器啊    悲剧  只能在看哈三基色咯

网友:
还是不行啊  在GPU下面有个大一点的提片电容 阻值在2欧啊  是不是GPU 挂了

网友:
你说的太不明朗了啊。。你的多来点你测的数据啊。。我们才好分析啊。。
比如。。核心,现存,3.3V,前面的金手指到核心的线。背面的对偶电容,时钟,复位的对地阻值。。在有。。核心。显存,5V,这些最基本的供电都有没有。用PCI显卡带到DOS下看看能不能保存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