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主板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1-04-22):
一开始开机显示CPU TEMPERTURE OVER ERROR.我把BIOS里温度检测这项关掉,现在开机不显示异常了,但是现在做了系统PE系统中USB能用,XP系统中就不能用。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
是前端的还是后端的,不会是前端USB线接错了吧

网友:
到官|网|去|下|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个板可以在线升级BIOS要刷一个试一试。

网友:
刷个新点的BIOS

网友:
有些主板里的BIOS屏蔽了USB 你在刷个看看

网友:
刷过最新的BIOS,线没插错。现在是这个情况,把U盘插电脑上开机能识别,拔掉再插就没反应了。硬件管理器里驱动上有个小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