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钻石版只有5VSB其它无输出

楼主(2011-04-22):
今天收到一航嘉电源,通电风扇不转,测电压只有5VSB,绿线4V,于是拆开发现次级电路中5V,3.3V ,12V电容全爆了。。
全换,再通电检测还是一样。
测辅助电路两个大电容有160V,开关管中间300V,两侧脚电压从150V慢慢往下降,降到0V。。。测附近三级管,电阻,都正常。郁闷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怎么回事)
还有测得KA7500C 12脚只有5V,正常应该有10多到20多V电压才是。。
还有一个SG6510IC,这个IC是啥?
望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太容易了吗?

网友:
找这个IC的图纸看看呀,

网友:
我今天没事修好了两 都是13009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是2SC2625的

网友:
没修过  不等于修不好  电源都大同小异   你重点检查初级启动电阻开关管电源控制IC

网友:
启动电阻,2.7K的电阻都都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了。。是好的。。
我还用13009 代2SC2625还是一样的问题。郁闷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