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1进水维修

楼主(2011-04-22):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 F41进水机器,接手时已经被别人修得很难过了,先丢烤箱里烘烘吧,拿出来测了测没有什么地方短路,就插电测了,电流从005跳到001这样反复,3V5V没,在这里3V5V是ALW电压应该有的,PL9这个电感短路,但是用烧鸡大法烧不出来,电压都打在18V一点点都没有电流,头疼啊,请师傅们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点评):
兄弟查B+短路否,仁宝待机0.05短路的

网友:
F41是伟创代工的,在论坛里搜一下关于它的点火回路的原理再来修可能比较有思路些。

网友:
查查B+有没有短路的,短路很好修的,参照论坛的点火回路帖子

网友:
看样子不学点火回路是不行的啊

网友:
直接查点火电路

网友:
现在仁宝代工的机器基本上都用到了点火回路,不懂这个修死你,我接了好多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162-1.html点火回路”原理与维修实例

在基地刚刚搜到的。看完了虽然不是很明白! 大概意思明白了!
  还不明白点火回路”原理的朋友不妨去看看

网友:
关于点火回路希望有详细的帖子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你要检查PU1的7脚电压是不是正常的5V,5VL是不是正常,一般的F41进水板,B+经过PR18到PU1 的5脚很容易断线,你仔细看看这一块电路!O(∩_∩)O~

网友:
先修好了点火回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是短路了,19V直接拉成2.8了,断开PL9 电感PL6的19v能上来但是还是没待机3V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说得极是啊,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