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只认一张显卡

楼主(2011-04-22):
华硕M2N原先桥空悍。把桥重做以后主板就7300的那张显卡插上去点的亮,其他显卡都不显示,但按键盘灯已经使显示了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用板载显卡和7300分别跑一下3DMARK。如果7300不通过,什么桥还有空焊。如果顺利,可能桥已受损。通常这种情况用集显时偶尔会发生斜布纹样的花屏。

网友:
板没有集显的,是集成的南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