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的怪问题

楼主(2011-04-22):
这板子我 是做过南桥北桥的     现在的问题是  键盘接口19叫有3.3v待机电压   3v5v待机都正常  待机电流是 0.027左右  有时候短接19叫可以开机  有时不行   奇怪的是在短接键盘19脚不能开机的时候  用手摸一下bios旁边的电路 就会自己开机   开机之后电流能跑到0.32A就上不去了   测cpu供电正常   我迷惑的是   是什么导致用手一摸主板的某个部位会导致主板自动触发   谢谢大家能给点意见

网友:
电容有漏电了.再说,待机电流都那么大了.一定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导致用手一摸主板的某个部位会导致主板自动触发的原因是由于某个电容开路引起的。用电容表打一打KBC周边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kbc是那个芯片

网友:
KBC就是键盘控制器 H8S2116也叫EC

网友:
不是虚焊就是有漏电。

网友:
漏电到有可能
有时侯  我加焊侯  主板还没有冷下来的时候  短接19交  就可以开机     但是过一会在开机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清啊

网友:
人体也是一个导体啊!

网友:
导电我知道  但在主板正常的情况下   用手莫主板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应该是有漏电的部分。可能有电容不良了,因为加热后就正常了。。。

网友:
回焊一下EC嘛,试试嘛

网友:
我的感觉是某个电容的滤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