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影霸GX8夸父版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22):
最近搞了张 小影霸GX8夸父版的9800GT ,512M DDR2 128BIT 能点亮不花屏,进系统后不能被系统认出型号,装不上驱动,GPU-Z软件也不能读取数据,用NIBITOR能读取参数,下了很多驱动就是不能装上,以前出现的不能装驱动的显卡能认出显卡型号,一般为GPU虚焊,这次的现象没见识过,也不轻易去加焊GPU,希望基地兄弟指点,若有此卡的朋友备份一下,先刷BIOS试试,官网上没有的下,打电话给客服说,资料不能外泄,晕倒,又不是国防科技资料,先上图

网友:
什么名字也有“夸父”有意思!显存是多大啊?

网友:
管网上找不到么?

网友:
不会是假显卡吧   如果是,可能需要专用驱动才能装上
可以先DOS下跑下软件,看能不能识别型号,再找驱动

网友:
驱动没有 GPU-Z有些认不出核心  驱动认不到可能是核心的问题哦

网友:
神舟的显卡都是外部厂拼出来的没有原厂BIOS!

网友:
这个垃圾显卡我碰到的都是假的,说是9800GT还不知用什么芯片改的,只能装它带的驱动才行别的装不上.

网友:
是不是刷出来的
g72的芯片?

网友:
给他装过系统试试驱动能不能自动上去

网友:
下载其它牌子同型号的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