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4650用什么软件测试好坏

楼主(2011-04-22):
如题:显卡看电影有点卡,接高清电视会一闪一闪
想测试是不是显卡的问题,麻烦会的指引下。。

网友:
跑下3Dmarket03.

网友:
不是说可以用RXMEMID测试吗?用什么版本我好象认不到

网友:
什么机型?用多久了?这种现象刚出现的吗?

网友:
直接弄到别人的机子上去试机咯。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视看电视节目不会。但是用电脑用VGA接口的显示器也不会,难道要换高清线?

网友:
是显卡要换到别的机子上去试试。

网友:
跑个3D06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晚上回去跑跑,答案再给大家说。。因为是自己的机所以没啥时间去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最后换了条DVI线,问题解决,想可能是高清线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