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不触发

楼主(2011-04-22):
联想14001,板号LA-3781P,电流跑到0.3,测cpu没有复位,但是南桥已发出复位给北桥,测北桥条件满足,是不是北桥坏了?加焊也不行,求思路......

网友:
是不是CPU没电压啊!!!

网友:
CPU供电都出来了吗?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先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

网友:
看看北桥时钟是否齐全

网友:
cpu供电正常,

网友:
北桥的供电正常,时钟如图由u23发出,正常值应为多少?

网友:
查下时钟晶振可振

网友:
时钟晶振正常

网友:
看下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是在不行 把复位信号接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怎么把复位信号接过去

网友:
一样,怎么把复位直接拉过去

网友:
LZ,你量的那那一条复位,PCI的还是PL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t的,南桥出来经过与门,

网友:
楼主加焊下时钟芯片吧,我有华硕的机器也是一样情况,换桥都不行,后来加焊时钟亮机了

网友:
北桥也要收到pg信号才工作,还有mdi总线有问题北桥也不发cpu复位,可加焊下南桥试试,不行就把南桥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mdi总线?不对吧,南桥换的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收到什么PG才工作?

网友:
北桥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密切关注中,期侍高手解决。

网友:
先换个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