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4S20HR液晶电视刷程序灯管一闪就灭

楼主(2011-04-22):
原本是原装主板烧了,现在想换一通用驱动板搞个程序。求一液晶电视MCU,是创维24S20HR,屏型号为S2360TA0A,用乐华91B板子刷了两个程序都不对,都是无信号然后灯管一闪就灭!?用灯管测试工具测灯管正常!不知道支不支持24寸的屏乐华的?它的屏线是10对的,应是双8位的,有程序的朋友请上传一份谢谢各位大哥,有图图1是乐华91B和原装电源板,图2是原装的主板烧了!!!

网友:
LZ 不接屏线试试 能不能吧灯管点亮 信号线也接起  ,我觉得像是带不起 不是屏程序问题。我遇到过很多  接上屏线灯管闪一下就灭了不接能常亮  LZ看看电压又没变化 在闪的瞬间

网友:
我是用12V适配器接入电源的,没有用原装电源板供电的

网友:
你用这个通用板刷还有电视功能吗

网友:
换个电视板试试。

网友:
楼主 看一下 是不是 电源板跟驱动板的线接错了啊,接错了也会引起一闪即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