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那个液晶显示器编程器好

楼主(2011-04-22):
问一下各位修液晶的朋友那个型号的液晶编程器好,可以读出资料的那种,最好是比较实用的那种?

网友:
都讲西尔特的一错。就不知道修液晶他行不行!

网友:
专用编程器就行,,我用的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你就要西尔特的好像是U5000就可以的,那个挺好的

网友:
U5000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