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本无问题,老班的锦上添花!

楼主(2011-04-22):
长城M176 机器来的时候问题是偏色,我检测没有问题,准备退单,老板来发现VGA口处有断裂的螺丝,让补上,我只有更换VGA口,没想到给吹死了主板,只有更换主板,因为买主板的时候不是我去的,买回来发现没有12V电源接口,外界12V电源接口内部空间不允许,只有在买回的主板上加12V电源接口,可是加上去之后,有电压,就是不亮,主板上面有跳线冒,一个5V 一个12V 我以为i是12V跳线冒没插,弄了个跳线冒上去,主板一股青烟飘起,主板挂了,特此发帖,请会的老师们,多多知道我下,感激不尽!
主板

网友:
越修越乱了,静下来测屏吧,再仔细换板。

网友:
如果是通用板,那两个跳线是调屏电压的,两个都插上,就把5V和12V弄到一起了。赶快祈祷,但愿屏不要出大漏子。

网友:
新换的板是通用板,还是长城的其它型号板,,,

网友:
跳12V电压, 估计屏会烧坏, 还是学些基本功, 不然越修越坏

网友:
兄弟 维修一定要小心 注意呀 犯这种错误 不好 建议先看下屏有没问题 然后再修

网友:
再换一块通用板吧。试试屏挂没?建议楼主多学学多看看在修,不然小问题都弄出大事了

网友:
肯定是白屏了,不过种情况是可以修好的.仔细测一下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