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TR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1-04-22):
今天来了一个F8RT,故障为开机不亮。马上拆机测量,很快发现没有时钟,于是就查时钟电路发现供电都有,但是没有时钟出来,也不知道这个时钟的开户信号是什么,一般不都是CPU发出的吗,但是这个看不出来,希望高人出来帮忙。,
如下图所示,是这个本子的时钟芯片电路图

网友:
没有看到明显EN脚。你看下46pin练到哪里去

网友:
51脚就是时钟的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用示波器能测到低——高——低的变化就说明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回答,我找了一下,但是感觉不对呀,它好像是到读卡器那里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回答 ,我找了一下,不知道它连到哪里只有一个电阻上拉,如果是上拉的话那肯定一直是高电平呀。

还有楼主说这个是低电平有效,那为什么是低高低而不是高低高了。像开关不也是低电平有效吗,那它不就是高低高。希望楼主能帮助小弟,小弟是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
51脚,应该是CPU核心供电IC发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但是就是没有连到那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要不我把图纸还有点位图都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我想问如何才让大家不要钱就能下载呀,我不会弄
这个文件太大了上传不了。谁想要,我可以发到他邮箱

网友:
回复 网友D:

3F楼说的51pin是EN没错。。但是开启时钟是哪个脚要有高电平才有效。 。。 pd#代表低电平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