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使用10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2):
装了杀毒软件后,在进程中可以看到cpu使用100%,是怎么回事?我在运行杀毒程序,是软件问题,还是cpu问题?望高手给讲一下,谢谢了。
cpu使用率高

网友:
你电脑的配置怎么样呢?

网友:
intel 单核cy1.7 512 80,是一老机子。

网友: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加大CPU,还是加独显好一点?

网友:
内存太小了?

网友:
可能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配置是较低。但是无论如何CPU使用率也不能总是百分百。应该是后台有程序在死循环。

网友:
散热应该没有问题,刚处理过。是内存小了吗?

网友:
孟汉唐
的帖子
在50%到100%之间循环

网友:
512内存还是集显跑XP,无语!加大内存吧

网友:
两者都加上,是否好一点?

网友:
换台好点的机器吧,2者多加如果还是一样卡呢?

网友:
内存512 集成显卡 运行杀毒软件明显吃力

网友:
加大内存吧。

网友:
看看哪个进程占用的cpu资源

网友:
用加速人生关掉机子里后台运行的无关程序

网友:
看进程 !!!!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机器的配置有点低,现在的软件功能越来越强大,你的机器跑起来很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