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2):
不跑U,检测半天判定是北桥的事,就加焊了北桥
加焊完就正常跑U了,装上机,试了半个小时,突然又死机了,再启动就启动不了了
没办法呀,有得拆下把北桥重做一遍,
看来下次怀疑是桥的问题了,直接重做比较好,
加焊不保险啊
问题

网友:
也是啊,即使能用,也不能坚持多长时间!,还不如直接重做

网友:
重做成本贵吧,台机板有必要吗

网友:
重做?你收多少啊?

网友:
我一般加焊返修率还是低些,记得有一次给一个显卡加焊,修复后用测温软件一测70多度,本以为用不 了多长时间,两年后的一天那个人又带了一个人来修主板,并对我的维修技术称赞了一番,说一直都没出问题。多方提示我才回忆起来,想起了那个8600GT显卡。

网友:
楼上能交流一下经验吗?

网友:
看运气,一般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