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700 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1-04-22):
一台HP C700 ,刚拿来的时候,无待机,拆开之后,发现PQ2场管烧坏,按图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正常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后装上,但是没有用电池测试。装好后,装上电池插可调电源,几秒钟后,大电流,之后无待机,拆开后,发现PQ2再次烧坏。又换了一下上去,测试电池插口供电脚直接是19V.跑了一下线路,发现充电场管PQ10控制脚无电压,导至其导通,直接把19V送到电池插口。发现PQ10 控制脚所连接的 39A126 的第20脚 OUT,无输出。在淘宝上定了一个换上,这次插电池不会大电流了。可是,用原来的电池充电电流只有0.05,并且电池不能待机,怀疑电池挂了。后来在其它机器找了个电池换上,型号不一样,但是可以用,是DV6000的。充电流在0.45到0.5,进系统发现电池的信息是正在充电,但是电池的信息是0%,拨掉电源,电池显示是个红叉,但是却可以待机几十分钟,应该是充进去电了,测试39A126 的20脚输出电压是18V以上,这个脚应该是控制充电电压的吧,现在没有思路了,机器已经放我这里好几天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该怎么样去做呢。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系统认不到电池。看下电池到主板的数据线正常不,还有就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