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华硕A8S在LOgO处掉电 跪求技术组

楼主(2011-04-22):
        今天一大早就接了台华硕A8S,开机看到logo处就掉电了再开机还是在logo处掉电了,拆机检测外观完好,换了cpu内存裸板测试散热器换过一样的还是掉电排除了显卡换过一样的现在看板子不知如何下手跪求技术小组出手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看看时许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点评):
电压没出来会到LOGO处???不要灌水

网友:
bios刷过一样的还是在logo处掉电

网友:
查FORCE OFF所在电路正常不

网友:
南桥加焊下

网友:
断开ASUS的电压保护看看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过压保护的意思

网友:
有没解决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样的。没有修出来。。。

网友:
看看开关键的电压,够不够3.3V,之前有遇到过,不过不是每次都在LOGO处掉的,希望是同一故障不是同一现象。

网友:
我碰到过 电源适配器问题 出LOGO  掉电

网友:
a8s电源芯片应该是51010吧,换个试试,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是内存问题,修过一台,我的是有显示就掉电

网友:
要是6150北桥 就考虑它吧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北桥呢?如果是N卡的,直接干,N的显卡很少坏的,都是桥虚焊的!

网友:
还是 建议你拆下来 仔细看看 有没有原件引脚老化  j接插件接触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给个电流数据。

网友:
看一下USB口有没有短路,还有硬盘有没有问题。好像有遇到过。

网友:
还是干英伟达显卡吧

网友:
很难判断的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
本人说下是965北桥ATI的卡内存换过希望大家不要灌水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打,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看是按键坏了,额,我是修显示器的

网友:
外设IC先拆了再看看

网友:
北桥的问题,修过一台是桥虚焊的!

网友:
我说几句啊我说明了型号的A8S我的是965芯片和ATI的卡PS51020换过板子外观很好没进水

网友:
北桥的问题很大

网友:
以前碰到过CPU供电部稳定造成的LOGO掉电

网友:
查温控 还有强制断电信号 最好是将这些信号的断开

网友:
华硕的通病是反馈信号没检测到就会掉电的,,查下反馈

网友:
断开FORCE_OFF#,
可取掉D8103
再开机试试

网友(2011-05-31):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现象, INTEL,芯片组,独立显卡版,,外设全部排除, 无头绪,

网友:
先排查外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