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走到LOG不动

楼主(2011-04-22):
p5pl2-e走到LOG不动点复位也正常,就是不望下走,停留10分钟左右才可以望下走,那位大虾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
这界面是不是在检测硬件啦。可以不上硬盘光驱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要不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进BIOS 吧LOGO关掉。。。。看看是卡在哪里了?

网友:
检测什么设备呢吧,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内存换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