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8V触摸板不能用怪

楼主(2011-04-22):
接到这机子。 就触摸板不能用!   从软件开始。系统  驱动   功能键基本该弄的都弄了还是不行,查接口。1~2脚电压为5V  ,3~4脚电压为3.3V  5~6脚电压为0.3V  有电压也没想那么多,而且触摸板烫的厉害,就订新的来。结果换了3块还是那个鸟样,就只能板上问题了。感觉5~6脚电压应该是拉低了,看图应该有3V多才对, 关联到一个电阻,找了两天,板都翻遍了就是没找到,郁闷了不知道怎么办?接上触摸板不但烫手,  左右键开关上面的电压也怪,一个4.V  一个0.3V多,都不知道怎么修下去,查哪里,刚开始IO都换了3个

网友:
呵呵  还没修过触摸板、、、

网友:
楼主看下C3107有没有装料,如果装料的话拆了看还会不会拉低,如果都是一样,再找找RN3302看电阻有没有损坏,或中间线路有没有断线了,如果再不行的把IO的89脚撬起来看是不是IO拉低了。

网友:
后来解决了吗?希望拿出来分享

网友:
这点位图不知道是否和你的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754-1-1.html

网友:
有图纸吗?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建议客户用外接鼠标算了

网友:
很明显是TP_CLK被拉低了,查与此相关的电路,实在不行,把EC针脚挑起,直接飞线,加一个上拉的3.3V就行了

网友:
还没解决,连接到的两个电容,电阻整板都找不到

网友:
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今天决定最后研究一次,找出问题来了。还真的是排线问题,原来那根不通,换了新的,新的排线5~6线也不知道怎么和地拉一起,搞的老是拉低电压!现在想通为什么不插触摸板就正常,一插就不正常。换新还这样,。搞了我几天。感觉各位啊。给了那么多建议和思路

网友:
呵呵   原来是排线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的,不过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好是先换件排除故障,恭喜你做的不错哦

网友:
排线问题很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