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马怎么修啊?

楼主(2011-04-22):
各位前辈,如果一块主板在VCC,CLK。RESET。PG。都正常的话,下步该查那里啊?谢谢。
主板

网友:
各种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就刷BIOS。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我觉得你好像在说废话。

网友:
先刷BIOS,在动北桥!!!!保证OK

网友:
如果一块板子按你所说的都正常了的话 应该可以开机了 跑一下线路吧 CPU--NB CPU---SB SB-NB 刷个BIOS

网友:
清一下CMOS,量一下AD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