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08 复印时,复了几张就会停住不动

楼主(2011-04-22):
HP4308 复印时,复了几张就会停住不动

网友:
换过主板还是一样

网友:
不动,很多原因,看哈情况,不是换主板就ok的

网友:
以前试过换板好的

网友:
看看出纸的地方有没东西卡住 一回就是碰到一支笔不小心到里面了 引起暂时无法打印

网友:
你看下分离器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的更明白一些呢

网友(2011-05-22):
换数据线看看

网友:
遇到这种原因这样,确认是数据线或电脑USB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