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3V进BIOS反应很慢

楼主(2011-04-22):
ONDA N73V进BIOS反应很慢,有从官网下载了BIOS,但还是不行,开机循环跑几次C1。。数字C1,数字,然后才到C3的。。有谁有遇到过的。。请教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同型号的,25X80V可以找什么代替

网友:
这种芯片只能用一样的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有得找了,哎

网友:
硬盘线光驱线都换下试试

网友:
硬盘有没有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啥都没接的情况下,就连鼠标都没接,接键盘,VGA,键盘都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啥都没接的情况下,就连鼠标都没接,接键盘,VGA,键盘都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刷BIOS把  不行做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刷了,找不到芯片换。。南桥植过珠滴

网友:
感觉跑码CI循环应该和内存条有关系   换个较低频率的内存条试试看
进入CMOS慢应该是BIOS版本太高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跑几次C1才正式跑码,能进BIOS

网友:
我知道是循坏C1最后才进CMOS  所以才这样下结论啊

网友:
放电可以好.

网友:
跑几次才能跑完码,一般我都认为是桥虚焊了。

网友:
重做一下桥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第一次听说bios不能代换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啊,换同容量的应该可以。。不过从故障来看不像是bios芯片的原因。。。

网友:
从故障来分析,先加焊桥。。。然后外设芯片一个一个的拆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个办法,不过主板挂起来了,有时间再继续修好了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