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一段时间会花屏

楼主(2011-04-22):
型号是acer   X193W..这显示器刚开机时是正常的..但开一段时间如果一直使用只要不带彩色的网页或者没彩色图片的页面.
随便用多久都没事,,
      如果看电影或者游戏,看图片.只要带了彩色.问题就会在开机半小时内出现,出现的花色其实只是出现兰色.并且只有右半边会有.而不是真正全屏花.问题出现后,只要动下显示屏.又可以正常
(应该是用手捏下显示器右上方..),,再等下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l楼主检查一下屏线和屏接口           不行就换块驱动板

网友:
清理下屏线 就好了

网友:
永久了花屏大多数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