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同冠 n73v的主板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22):
修一块同冠 n73v的主板 不过内存。这个板子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不报警 检不过去。桥已经加焊过了 还是原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下 谁有这个板子的bios 给我一个先试试也好  谢谢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再换CPU,动北桥

网友:
我前段日子也遇到你这样同样问题,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就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插内存不报警桥的问题把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中午修了一块不是一个牌子的,是刷BIOS好的,你刷刷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在动北桥

网友:
先加焊一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试试啊

网友:
测下上拉排阻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坏的哦

网友:
想刷个bios 但是没找到程序啊

网友:
拆下CPU座的外壳看看座子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