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945CPU无温度。

楼主(2011-04-22):
Q2场管的控制极有12V D极是0V S极也是0V Q1的G极是0V D极有12V  S极是0V

好了然后我测了下好板的电压Q1 G极是1.9V D极是12V S极是1.0V  Q2 G极是12V  D极是1.0V S极是0V  现在的问题是这块945的板CPU不工作。 场管供电也不正常。 其它内存。 1117 供电都正常。 我不会修主板。 不知道这板的供电IC在哪里。 麻烦告诉下他的大概位置。我换个供电IC看下这板还有没得救。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那个地方的坏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09n03换试试,,主板CPU供电的场管一般都能换

网友:
一般在CPU供电拆的都可以的

网友:
供电场管代换也有规则么?我都是从坏的上面拆下来测量一下就上了

网友:
谢谢楼 上俩位我试下。

网友:
置顶一下。

麻烦师父们解答下。

网友:
就在12V的旁边

网友:
楼上的谢谢。 我找到了。

网友:
桥供电正常吗,还有io损坏也会造成cpu无供电

网友:
CPU没供电,别急着换场管,先测有短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