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IG声音问题

楼主(2011-04-22):
声音用久了一段一虚的,摸功放芯片G1431烫手。换之,还是一样。测电压正常。手中没图纸,修的没思路了,求人指教指教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喇叭,还有声卡蕊片,一般都为虚焊!

网友:
先加焊下周围的元件看看会不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