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8主板跑到26掉电

楼主(2011-04-22):
技嘉8I848主板跑到26掉电,换了IO,刷了BIOS没用

网友:
碰到过跑26 南桥坏的

网友:
26应该要显示了,断电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快要显示了哦 换个IO试一下先

网友:
插CPU,不插内存试试,看掉电么

网友:
26  不显 北桥多一点  先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