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少个管子不知道什么型号 求知道的帮帮忙!!

楼主(2011-04-22):
主板有人修过了,PU102管子让人换了普通19v的管子短路了,..   想问下pu102这个位置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来的!!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板号是什么,不好对应啊

网友:
找了,图上写了LM393DG-S08 这样型号.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会是管子型号啊!!

网友:
具体板号是多少  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是集显的. 板号没有了    因为客户光拿板过来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能找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号就在板子上啊! 在内存槽那里   独显的板子是仁宝代工的LA-4103P

网友:
看图纸 研究下

网友:
lm393是个比较器吧,八脚贴片封装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下班了。明天早上看看去.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就是LM393啊。料板上大把。8脚的,和PWM供电的mos管子形状一样大小

网友:
JAL50 LA-4101P
REV:1.0                          位置是:pu102
MADE INCHINA    这个是板号。 因为我不确定到是不是这个ml393,所以让大虾们帮忙看看.麻烦各位了

网友:
找到这个主板图纸对应   在这样说谁知道啊

网友:
这个不是管子的,是个比较器。找个LM393的可以换上。

网友:
恩。知道了

网友:
393烧了,一般充电还有短路的

网友:
对照图纸看看,图纸是什么不就是什么啊

网友(2017-06-30):
找图纸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