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日立HTS424020M9AT00笔记本20G硬盘 好坏均可

楼主(2011-04-22):
如题:
要求型号:HTS424020M9AT00

最好以下参数相同或接近
固件:MA10A71A
SN:Q1G5LAWE

淘宝上有40G的,但PN码或MCL码不同
原来的PN:025592   MCL:DA1091
这个基本上没意义,主要是型号、固件一样就行了。
做解密用。

网友:
有5个,型号好像不一样,不大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S424020M9AT00 是型号
硬盘的正面帖纸上能直接看到

SN:Q1G5LAWE
也是在硬盘的正面的标签上,一般在型号的最下面一行,上面有标注S/N字样

固件(即常说的“FW”)
要在软件中看,常见的恢复软件或PC3000等可直接看到。

SN或FW两个一样最好,有一个一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