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CF 150重植南桥图文实例焊接过程详解,适合新手

楼主(2011-04-22):
  这个月刚在基地买花了三千五百元大咩买的CF 150三温区返修台,今天第一次使用,找了块跑C0故障的845主板重植换南桥适一下效果怎么样,此教程适合新手,高手见笑了,下面是整个BGA焊接过程。
   第一步: 首先按CF 150提供的有铅曲线,做了一下修改,预热为100度,上部曲线,70 150 170 190 210下部:100 160 180 200 225,其它斜率等参数保持不变,这是原来没修改之前的有铅曲线:
第二步:把南桥周边贴上隔热纸,防止加热过程中桥旁边的元件因温度过高而损坏,如图:
,如图第三步,上机台,把主板用CF 150专用夹具固定好,使均衡受力,防止变形,如图:

第四步,启动预热开关,开始预热如图,

第五步:等预热温度达到一百度左右就可以启动曲线开关了,返修台会按我之前设定好的有铅曲线温度开始对BGA加热,如图
第六步:等曲线加热到第五段,这时温度已经达到两百多度了,BGA的锡球已经完全融化,用镊子轻轻动一下能动了就可以用镊子夹起来了(注意一定要锡球完全融化,且用镊子能动才能夹起,要不会掉焊盘)如图:

这是取下桥的样子:
第七步,就是要清楚BGA焊盘,先用烙铁大概把这些多余的锡球拖掉,然后用锡吸线把每个焊盘拖得平整即可,如图:
这是拖好后桥的样子:
第八步,开始上BGA油,这步很关键,关系到整个值球过程的成败,要涂得均匀且薄薄的一层即可。
第九步:上钢网开始植球,把南桥放在一个折好的纸上,把钢网对准好南桥好放好,然后往上面散锡球,用纸片轻轻一刮,把多余的锡球全部刮掉,然后把钢网拿下,(手不要抖,要快准狠,要不后果..呵呵你知道的)如图:

第十步:把风枪调到250度,风速调最小,对着芯片均匀加热,手要一直慢慢的旋转移动,切记不能地地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加热,芯片很容易挂掉,这是值好球的样子如图

第十一步:植好球后,就可以把主板从机台拿下,和清理桥方法一样,把主板焊盘用吸锡线拖平整就OK了,如图
第十三步:把植好的桥放在主板上,注意桥上的第一脚要和主板上第一脚对应,一般有明显的白色记号标示,以主板上四周白线为准对齐就行了,
第十四步:再上机台,和取桥时操作一样,启动曲线加热直到冷却就OK了,至此整个BGA焊接过程结束。

   做完之后,故障还是跑C0,图片就没有拍了,故故障和原先做桥之前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次植桥还是成功的,感觉CF 150还蛮好用的,板子也没变形。这不是为了打广告,我是个直人,目的嘛很直接,发此贴也就是想赚点分,当然给个精最好了,谢了,如有错误请指证,不要拍砖哦。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把钢网放上去不固定,植珠珠子对得准吗,对好了再拿掉钢网珠子不会跑吗?

网友(点评):
这种南桥,手工大风枪做,成功率也是九成以上。

网友(点评):
建议,基地把这款返修台的板材做好点,价格提高500,我相信销量跟好。

网友(点评):
这要是在基地 你这么用锡球 你就完了!

网友(点评):
这都可以加精?过两天我把用基地BGA做黑胶IBM,不知道能否加精

网友:
楼主上新机器了,第一次成功,恭喜恭喜!!

网友:
好像风枪250度吹珠子不行吧,我们都用350以上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350到380之间,250可能要很久很久

网友:
钢网可以不用拿下来,直接温度调到350左右,风速3档,吹一会就好

网友:
植球这个有点不太好用,建议买个植球模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风枪啊,350度温度太高了吧,芯片很容易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拿下来,带钢网吹网易变形,三百五十度温度有点哦吧,芯片易挂

网友:
我现在也想买个BGA返修台呢,可不知道什么的好,主要是荷包不太鼓

网友:
我也觉得CF150确实不错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我还400度吹呢,也没见挂过芯片

网友:
BGA操作很规范。

网友:
我一般都是调到350左右。时间不宜太长!

网友:
楼主锡球太浪费了吧,我平时用的时候最多浪费不超过二十粒。

网友:
感谢LZ分享
整个过程很全面啊
钢网拿掉吹珠子很容易吹歪吧,我还是新手啊

网友:
第十三步的手很女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i不会啊,图上你没看到我植球时桥下垫了一个四边折起来的纸吗,多余的锡球不会丢的,都装在纸里,倒回瓶子里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油涂科均匀,且薄薄的一层就行,风速调最小,不会吹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牛,以前我都是用两百八的,以前植球时,焊回去时经常遇到本来花屏的,结果黑屏的,所以怀一吹坏的,后来就改成250度了,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指点。做好后不用BGA,还是用热风枪能装上吗?

网友:
新手必学,一定要看看哦

网友:
做法还是不够强大

网友:
我来指点下,例如:楼主的植株方法,这样植株就有点浪费锡珠了

网友:
做维修的,省到就是赚到

网友:
我实话是说,不要见怪。志在交流!

网友:
我实话实说,不要见怪。旨在交流!

网友:
看了好多的教程都是不取网加热后,再取网的,你的这个火候掌握的比较到位啊!

网友:
二百多度估计是吹不化球球,买个植珠台方便多了,也不贵。

网友:
拿掉钢网吹好点,毕竟吹的温度不是很均匀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拿不下钢网的时候!但是拿下钢网吹又需要过硬的技术和熟悉的程度,赞LZ一个!

网友:
这种桥用热风枪做上去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DBM的桥是最好植的

网友:
没有必要取下钢网,直接用风枪吹就可以了。好的钢网不会变形的。

网友:
没有米哈,不然也买个试试哈!谢谢分享你的第一次!

网友:
那个钢网不用拿掉吧,可以直接加热吧

网友:
我都用400吹的=。=250不会融吧
估计是每种风枪不同

网友(点评):
我用850 一般都要开300-350

网友:
250度听有兄弟说吹不融球,不会啊,大概一分多钟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而且你的时间在1分多锺

网友:
回复 网友E:

250度,按道理是不会融的,原因:250度是风枪内部温度,加热时,风枪离BGA芯片表面有一定的距离吧,到芯片表面的温度也肯定低了很多。达到有铅熔点190应该很困难。除非你的风枪有问题了。我用BGA返修台做了实验,比如风头内部的温度在200 ,风口的温度测在170.

网友:
主板上不涂助焊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要涂啊,和拖芯片是一样的,刷些BGA助焊膏好拖得多

网友:
想买个机器 不晓得这机器怎么样 我现在还在用土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肯定要啊,这个还要说啊

网友:
这机器叛旁边的朋友买了   效果还蛮好的额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夹具差点,其它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H:

350是不是高了一点儿啊?

网友:
250是那种风筒吧

网友:
这种1.27mm间距的INTEL南桥难度不高,今天用两温区重植了一个0.8mm间距的NVIDIA单桥,虽然没有成功(掉点了),但没有出其它差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加了信心。我相信用两温区是可以做无铅BGA的。

网友:
图文并茂相当不错

网友:
不错 又学到了

网友:
讲的不错很详细 确实有广告嫌疑
过程也不错   看到手想象是个女生

网友:
我植株一般都380度左右  化得快  而且芯片是不会坏的  最少我还没做坏过

网友:
0.76的锡珠用一般的机子做的话成功率也很高的,你可以找一些915的北桥做下

网友:
成功率高吗?新款的好用吗?

网友:
楼主看上去是很浪费,但是倒回去都还是可以用的嘛。只要成功就OK

网友:
呵呵``这样植球方便吗? 下面放张纸``上面用纸应该不好推动吧

网友:
风枪一样上,就是手腕子累点,。。。。嘿嘿。。。

网友:
对啊,习惯了一个样子

网友:
可以把钢网拿下来 。350--400度 一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