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在没信号输入时,正常是常亮呢,还是亮多久就灭 ...
液晶灯管在没信号输入时,正常是常亮呢,还是亮多久就灭了呢?

楼主(2011-04-22):
在测试灯管时,不接屏和VGA,直接接驱动板和高压,灯管,是灯管只能亮十秒钟就灭了,不知道这是灯管的原因呢还是没信号时,正常熄灭呢!
信号

网友:
如果驱动板是用通用板的话, 一般都是亮几秒就灭,如果是品牌的驱动板,有的会长亮

网友:
不接信号,一般就是亮一下就来了,,

网友:
大哥你不接VGA当然点几秒就灭了!!插VGA不接屏可以测试灯管和驱动板是不是好的!!如果插屏灯管不亮就是驱动板坏了呗 前提是你确认了电源板有5V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