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P31-DS3L跑26不显维修

楼主(2011-04-22):
故障:技嘉主板 GA-P31-DS3L开机跑C0 C1 C3又掉到00 C0 C1 C3循环码三次之后跑25 26不显。注:主板不带集显。INTEL芯片组。
按理来说这主板已经显了的,平时我修到26就不看他是否显,独立显卡和内存都是好的。说下我的维修过程,反正结果没出来,不敢肯定故障。
查了所有供电,内存OK,CPU供电OK,桥供电OK,压过北桥南桥故障现象都一样,后来查的就怪了,PCI槽B16时钟脚无电压,一直纠结中,为什么跑码了会没时钟呢?查主时钟IC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平时这里的三极管都是做为PG信号输入的,B极无电压,连接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负极,二极管正极跑线跑到PCI槽下面去了没找出来来源,C极电压3.3V,E极接地。感觉B极不正常,查时钟IC旁边所有小电容,无电压,再测了下从时钟IC旁边的小元件,都有0.9V左右的电压,纠结了,感觉怪怪的,修不下去了,南桥为ICH7。GB结尾的,比平时的烫得多,各位大大指点下~!有电路图发一份给我最好了,谢谢!

6日复查补充:
今天又查了下,有新发现,PCI槽与显卡槽,BIOS时钟电压在诊断卡跑码至26之前是有的,但跑码到26之后电压变为0,以前测的时候都是稳定之后测的,今天无意中发现~奇怪的是这个板子我不上CPU一样有时钟,PCI槽能完成复位~该怎么去查了?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好主板,不错。你这个型号测试颗粒效果不错。等你研究一段时间还搞不好的话,当废品卖我算了,我买来研究修好自己用。谢谢

网友(点评):
要密码请回复密码!

网友(点评):
技嘉电路图密码均为rmadept

网友:
没有过显卡

网友:
没过显卡 查下显卡的电压和时钟 或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点评):
我确定内存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想过换IO,为8718专用的,但没找到替换的,时钟问题怎么解释?

网友:
没跑过显卡 查显卡的时钟电压是否到位 跑一下显卡到桥的线路

网友(点评):
显卡无时钟的话为何PCI B16总时钟会没有?

网友:
记得修到过IO不良,是有关SMB BUS的线路

网友:
确定PCI槽没时钟。就是时钟芯片坏了啊。

网友(点评):
还有为什么PCI槽没时钟却能正常跑码呢?虽然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那个三极管的状态不正常吧?B极0,C极3.3V,E极接地。应该没有开启电压啊。

网友(点评):
B极被拉低,才有3.3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PCIE槽有问题吧!换一条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图。那里有2个三极管。高电平开启哦。vttpwrgd

网友(点评):
谢了饼哥,查电路图才发现三极管这里是正常的,不过还是不明白主时钟都没有为什么还能正常跑码。。挺纠结的~

网友:
我碰过类似的:一种:CPU,内存的问题,更换试试,尤其是内存,还有一种,刷BIOS

网友(点评):
除了主板其它配件都是好的,已经换件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PDF的密码是什么啊

网友:
打开图纸为什么要密码呢?请问

网友:
建议LZ查下显卡插槽的各个供电是否正常,你说南桥温度不正常,我感觉应该和供电有关系!

网友:
没有密码请补上啊!

网友:
部分功能丧失,会不会是边上的电容电阻什么的问题呢

网友:
主板最终跑马正常显卡不过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饼哥,问题查出来了,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只有PCI槽和显卡槽缺时钟电压,其它工作条件一切正常,郁闷的是这个ICS9LPRS587EGLF-T型号的时钟IC根本找不到,淘宝上也没有。纠结啊。

网友:
刷一下BIOS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