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2):
客户拿来说是修过,报价贵没修,上电待机电流0.01,测待机3.3伏有,5伏没有,测51120待机芯片,22脚VIN正常,20脚V5FILT正常,这个电压经过r216到3.3的开启。待机3.3已经出来,待机5V没出来,查芯片的4脚REF2基准电压正常,查5V开启信号1脚en1没电压,看图纸是信号PWR_S5_EN经过R469开启的,看板上没工厂没贴r469,那这个信号是怎么过来的,用表笔测r469焊盘之间是导通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测PWR_S5_EN为低电平,看图纸PWR_S5_EN是U16发出的,U16是个与门芯片,B脚是EC_RST#.测是3.3V,正常,单片机复位正常,A脚S5_ENABLE是io发出的,没电压,查单片机已经复位,测 A脚S5_ENABLE到io线路时,表笔拨io端S5_ENABLE脚,引脚歪了空焊,加焊这个引脚,上电 显示,花屏,明天做个显卡看看,以上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大家指导

网友:
你这机肯定用不住的,问题是南桥虚焊啦!遇到过几个啦!u16是给ec复位用的,加焊后只能暂时解决

网友:
谢谢指证,u16的,看来南桥也要加焊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加焊南桥得了

网友:
至今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上的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加焊U16又可以呢

网友:
做SB是不可能好的。楼主说EC空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除非以前别人换过EC没焊造成的。

网友:
EC被上加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