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4S屡烧南桥求助

楼主(2011-04-22):
二修板,拿来待机0。05,按开关电流0。07,VIN电压没有起来,原机已经做过几次南桥。怀疑南桥问题,直接杀南桥,后开机正常。关机。再开电流0。07。故障一样了。5V 1。5V 3。3V正常。
求助。

另一台东芝M206二修机,NEC电容已经换。电流上到1。1A左右。不跑码。北桥有点烫。求思路。测试卡跑DA掉电。。黄灯闪4下掉电。二修机很烦。。

网友:
vin电没出来就直接杀南桥。还能好不信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看你的  NEC电容OK不呢 最好改成普通电容

网友:
不理解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