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源通电风扇就转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2):
手上这个电源通电风扇就转一下,主板的风扇也跟着转一下。但电源是好的,可以正常使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脑有短路了吧

网友:
电脑主板有短路。查一下看看。

网友:
有可能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先拔了CPU供电线,再开机如果不停,一般是CPU管子坏,如果还是停一般内存供电管坏,也不排除其它地方短路

网友:
主板挂了,电源应该没坏,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都是好的,就是通电的时候电扇会转一下。

网友:
查CPU和风扇的供电电路

网友:
电脑主板有短路而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
能正常开机、关机就不用管。
见过联想电脑也有这样的。刚通电,电源,CPU风扇,指示灯都闪通。

网友:
谢谢大家,听了楼上的说这样一下,可能这个电源就是这个样。懒得研究了,搞另一个电源去。

网友:
戴负载;了,就不能用灯泡了

网友:
见过联想商用台式机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可以正常开关机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