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板、待机0.10 不触发怎么修????

楼主(2011-04-22):
开关有电、到EC有跳变    3v5v   供电IC旁的电容发烫 更换后故障依旧     实在是没办法还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

网友:
换主供电IC啊,电容发烫那是输出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
查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1-07-29):
shia同意楼上的

网友:
3V 5V 出没出来啊!!没出来维修系统供电啊!

网友:
围观高手解决问题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看下那两个电容是什么电容,如是滤波用就 直接干掉;看来是待机不正常该是供电滤波用

网友:
取下看待机有变化没

网友(2012-07-10):
    找短路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