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时钟故障?

楼主(2011-04-22):
大家晚上好,我晚上没事做,买了几本书,与一些工具想学维修,充实一下。
第一块主板是早期的奔三主板,370的CPU,上电风扇转,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来查。供电正常,内存无时钟,想是北桥发出,北桥供电也正常,转查时钟,晶振两脚有电压1.1与1.5V。转到PCI的B16脚,有1.5V电压,再查B39的基础时钟,书上写的是1.6V,可我测出来是5V。很不解!我没有示波器,以为晶振有电压无波形,把14.318晶振换了,还是一样,以为时钟芯片坏了,从另一旧主板上拆了一块(同型号主板与芯片,但不知好坏),吹上去,结果上电还是B39的电压为5V,太郁闷了。请教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故障在那里,基础时钟的电压是由时钟芯片分出来的还是时钟芯片发给南桥,南桥转换为基础时钟?
注:北桥运行一段时间有温度。
另外请高手帮我看一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是否要改进?谢谢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网友:
建议搞个基地的远程培训下,一个人自学确实有点困难啊

网友:
你讲的也对,只是我有工作,只是业余充实一下。毕竟晚上看看电影,打打牌也太无聊了。
这个论坛不是给我们交流用的吗?

网友(点评):
业余时间的充实的话,可以看看远程视频课程

网友(点评):
我也是我是无聊 想找个第二职业 也是自学有兴趣加下 互相交流

网友:
论坛早就有远程培训的啦~~你们都不知道吗?

网友:
有点郁闷 做维修的如果每个人都买本书就可以学会的话 是不是也太简单了点 在论坛的远程学习一下再说吧

网友:
动手和实践啊。

网友:
快要开基础培训班了。可以报名去。

网友:
你们这些人不讲就算了,也不用你回复。真LJ。
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
远程近程培训都有

网友:
讲的全是废话。
我查了,上电后,晶振即开始工作,总频工作后即产生OSC即B39的基础信号,再由时钟芯片分频,产生33M送PCI的B16。

网友:
我就相信我就学的会。我还不信这个邪!

网友(点评):
勇气可嘉 不过我还是相信你能成功 加油

网友:
怎么400多K的图片都传不上来?
昨天已经修好了,时钟芯片虚焊,再加换谐振电容。亮机了。
还有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地方把我的帖子改为“已解决”?那位朋友能帮忙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呵呵,终于缩小把它传上来了,我的第一块主板维修。
并谢谢论坛上的朋友,教会我很多基础的知识。
借此地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以后就低调了,不会乱发占用资源了。

网友:
兄弟支持你,加油~~~~~

网友(点评):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修好的,还是碰好的

网友:
15楼也个装B的, 人家自学的就不能修好?一定就是碰好的?你自己碰好过几块,你这号人评价你就是2个字母,南桥的缩写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朋友支持我,帮我说话。 走一条的时候说什么话都有,那种人见的多了,每个人都有优点,他在电脑方面也许强过我,不代表其它方面强过我;今天强过我,不代表明天强过我,只是我不想BS他。 谢谢。

网友:
不得已才自学  自学是一种精神  继续努力!

网友:
我从来就不去查什么PCI 的B16、A14之类的脚位,查待机直接找待机电压生成管,查时钟直接量CPU时钟和南北桥时钟对,另外我刚才特意去翻了一下图纸,PCI的B39为LOCK#,南桥发出的,是一个控制信号,不是什么“基础时钟”。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朋友,又查了其它的,PCI的B39为lock,系统时钟信号。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了,你这个屏只能拿来修机用了,呵

网友:
恭喜楼主。在自学成才的路上跨出了有力的一步哦。

网友:
谢谢,不一一回复了,只能在这里化为只言片语,真诚的道声:朋友,谢谢你们!

网友:
恭喜楼主这摸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先恭喜楼主开始维修之路。在说一句回头是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