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22):
IBM15‘   电源IC :SG6841     没有电压输出(12V和5V都没有)

GND 1    8 Gate
FB 2       7 VDD
VIN 3     6 Sense
Ri 4       5 RT

经测有300V电压到开关管
IC的3脚电压在13--18V之间跳变
IC的7脚电压在11---15V之间跳变

换过开关管和IC  SG6841  都无电压输出
拔掉电源,300V电容里有290多V慢慢下降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反馈电路、光耦和TL431是否损坏 。

网友:
sg6841正常工作电压1脚  0v   2   1.76v  3  15v   4   1.3v   5   1.24v   6  0.012v  7   12v    8 0.85v  重点查7脚对地电解电容是否不良(常见) mos管接地电阻是否变值增大 次级12v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想知道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负载引起电源不工作,可以断开接假负载检修,电源上关键元件就那几个。

网友:
查反馈电路、光耦和TL431是否损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1327-1-1.htm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接地电阻,原来是0。68,能不能用2。2的替换呢

网友(点评):
可以用两只1欧2w并联 电阻过大 输出功率会不足

网友:
没有接负载,就是单电源板测的